后备电池

楼主(2006-02-08):
各位:
    请问西门子CPU后备电池 6SE7971-0BA00是充电电池还是普通电池?

网友A:
不是充电电池。

网友B:
是多少伏的啊,可用一般电池代替吗?

楼主:
3.6V  但就是未用多久就未电 一般情况下能用多久?

网友C:
好象是钮扣电池吧。因为我无意中看过了一眼。但不肯定。
如果是的话可以随便更换了。

网友D:
3.6v 锂电池 不知可不可以充电。我单位的plv电池有一节以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