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6-02-08):
诸位三菱高手:
    本人在用FX2N-PLC+485BD+EASYVIEW(MT500)触摸屏时发生以下现象:当PLC编程口接入触摸屏通讯电缆时(触摸屏含485口和232口,现在接485口),接485BD发送数据就受到干扰。不接触摸屏直接用笔记本在线就没有这种现象。
     本人分析了一下,可能是485BD与PLC编程口(422口)有冲突,我现在想了两个解决方案:
     1、再加一块RS232接口模块,用232接口模块与触摸屏的232口通讯,费用高了些。
     2、在触摸屏和PLC编程口之间加232-422转换器,用触摸屏232口通讯。
由于我在现场,无法回北京做试验。现在请问高手们,有无遇到和我类似状况,这两种解决方法是否能解决问题,还是高手们有更好的方法,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看一下你用的通讯线是不是很长,如果是换短的试,有可能解决,我碰到过,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