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东方电机问题

楼主(2006-02-08):
有谁熟悉东方电机的可逆马达,请问30分钟额定(可连续运转30分钟)是什么意思?我想正转1-2秒,再停1秒,再反转1-2秒,再停4秒,如此反复连续运转可行吗?还受时间限制吗?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东方的正反转马达,30分钟额定是指30分钟正转30分钟反转,想正转1-2秒,再停1秒,再反转1-2秒,再停4秒,这是需要控制器来控制的,马达本身无法做到.
如有什么问题也可联系我.

网友B:
同意 楼上的估计也是同行把

网友A:
恩,有做马达这块的业务.但不是主业.

网友C(2006-03-13):
用步进马达+PLC轻松实现啊..

网友D(2006-09-05):
这个功能可以满足!
东方马达的可逆马达可以做到瞬时正反转!
它的30分钟额定的意思是:同一方向运转不要超过30分钟
如果超过的话,没必要选此种型号的,用IK系列也可以解决
现在,有很多小马达厂家,都有这种可逆马达!
当然,具体怎么控制是控制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