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的来源

楼主(2006-02-08):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有关运动控制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调试数控雕刻机(三轴数控)时用手摇编码器时机床会发出振动共鸣声,用键盘操作就不会,伺服是正常的。有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解决经验请指教。

网友A:
使用手摇编码器时,机床的运动是不连续的,速度在不断的波动。

楼主:
谢谢刘兄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B:
而且手摇的速度比较快,使得与系统设定的加速时间和减数时间发生了冲突,就发生的上述现象,手摇的速度放慢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