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实际的怪事

楼主(2006-02-08):
遇到一个刚修好的电机,在用变频器带时运行正常,接市电转速极慢、三相电流不平衡(1.5,1,0.6)、发热 。太神了!大家说说看呢?

网友A:
会不会绕组接线有误,三相不平衡啊

楼主:
后来检查,的确是绕组有误!

网友B:
"绕组有误!绕组有误!用变频器带时运行正常"
 不明白为何用变频器带时运行正常?
  谁家的变频器这么神奇!

网友C:
哈哈,有意思呀!

楼主:
但这可是一个实际的事呀!那变频器输入接到输出会怎样呢?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接到输出,模块就该冒烟了!!

网友D:
变频器有问题吗?参数对吗?

网友E(2006-03-10):
你的电动机是国外的吗?是星接还是角接,国外的小电机也有的是角接的,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是变频一拖二,其中一个电机出了问题,如果你的电动机是角接的话我认为你的电机应该是有一相绕组断了,你检查以下看看!

网友F:
绕组有误的怪事,希望行家能深入分析。谢谢!

笨!

网友:
的确有一点意思,
想再看看其他人的意见。

网友G:
这并不奇怪!
“绕组接线后来检查,的确是绕组有误!,”你没讲你是怎么接的。
如绕组的扎数不均、某绕组忘了串入等情况,直接接市电当然会三相不平衡。但变频器经过自学习可以重校波形,完全可以正常运行。
其实我们所饶电机之间总是存在差异的,变频器就有自调整参数适应差异的功能,这一点不奇怪;象罗宾康的变频器中性点是可以浮动的。
理论好讲通,但很多厂家做的范围很窄或不愿花钱做;你的电机很幸运在它调整范围内或至少经调整后你没看出差异。希望能和大家就很多交流探讨。

楼主:
这是我们厂里,专门修电机的那个部门负责人给我讲的,但具体是哪里接错了,又是怎么搞好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我再去问问看!
TO曹大平,有些变频器接反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正常显示呢!但一开,就报故障了!

网友H:
现在的交-直-交变频器输出的保护功能已经很好了.可以将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你的电机肯定有问题,一般是绕组下错线了,让他重返工.

网友I:
有意思,想学学,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