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61_SOE模块是否可以用FM161_DI模块替代?

楼主(2006-02-08):
FM161_SOE模块是否可以用FM161_DI模块替代,为何?

网友A:
可以,完全可以实现。兄弟哪的?你们什么时候用北京的东西了 ?

网友B:
在工程应用上,FM161_SOE模块可以替代FM161_DI模块使用,但FM161_DI模块不能替代FM161_SOE模块使用!
从电路设计上看,两个模块原理是一样的,仅仅是个别芯片不同而已,所以,也可以说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C(2007-12-18):
FM161_SOE模块能替代FM161_DI模块, 但是FM161_DI模块不能替代FM161_SOE模块.

网友D:
在工程应用上,FM161_SOE模块可以替代FM161_DI模块使用,但FM161_DI模块不能替代FM161_SOE模块使用!
从电路设计上看,两个模块原理是一样的,仅仅是个别芯片不同而已,所以,也可以说是能够实现的。
支持

网友E(2013-07-07):
  我们的 以太网 分布式 高速SOE系统2个关键

指标参数是:

(1) 不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2mS;

(2) 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1mS;

(3) 基于以太网分布式技术,大容量:总点数可为12000点。

淘宝网店围观:

http://bauto.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