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为何我的液压系统常常爆管?

楼主(2006-02-08):
在我公司的液压压制系统中,有一台压制机常常出现回油管道爆裂现象,这是为何?能否采取在回油前加蓄能器的方法?

网友A:
回油管爆裂说明系统背压过高,应分析系统动态过程、系统流量及管径大小,综合考虑。可咨询:济南海博特机电液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孟 电话:0531-87582477

网友B:
在执行机构的回油路上接入压力阀,包括背压阀,顺序阀,溢流阀等,可产生一定背压,增加执行机构运动的平稳性。是否在回油路上的器件问题,或有堵塞存在。

网友C:
回油管爆是不正常的,说明你的液压系统在当初设计时不合理,会油一般是卸载回路,一概检查是否有瞬间过压现象。

网友D:
回油一般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是不是有什么背压或者是回油管有堵啊??

楼主:
公司的液压系统以前是美国的机器,但后来移到中国后,修了一次,但后来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在回油管上(2")存在一涨一缩现象.

网友E:
如果系统工作正常,应该选用强度高的管子或加大壁厚。

楼主:
加大管子是一个途径,

网友F:
我给你设计了一个,单向减压阀(cad)图纸
你的电子邮箱????

网友D:
能发我看看吗??health_pig@yahoo.com.cn谢谢了

楼主:
张工,谢谢,我的电子邮箱:greenwang@arnoldmagnetics.com

网友G:
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的邮箱:wangzm7156@126.com

网友H:
能否发给我看一下?woshiwjf@yahoo.com.cn

网友I:
可不可以把
系统图纸发上来看看
按理说在回油油路上的压力应该不回很高
不知是否接有溢流阀?

网友J(2006-05-13):
加厚管子,不赵清楚原因,不是好办法。
给我图看看?bravezhang@gdap.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