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数控应用技术,上课习题,看看你能做出几题

楼主(2006-02-08):
《数控机床故障分析与维修》课程习题
1.数控机床故障诊断的方法有哪些?
2.数控系统的干扰有哪些?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
3."接地"的作用是什么?在数控机床中有哪些"接地"?
4.在加工过程中,CRT上显示64号报警,随即系统死机。64号报警为+24V直流电源报警,问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
5.数控机床自诊断功能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6.数控功能检验包括哪些内容?
7.数控系统的验收包括哪些内容?
8.数控机床机械故障诊断及维护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9.数控机床机械故障诊断可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
10.主传动链维护有何特点?
11.滚珠丝杠副维护有何特点?
12.导轨维护有何特点?间隙调整的方法有哪些?
13.数控机床回参考点的方法有哪些?,在回参考点的操作中会出现哪些故障?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14.一数控机床,X轴在回参考点时,X轴运动但找不到参考点,而一直运动至碰到限位开关,CRT显示报警"X AXIS AT MAX TRAVE"。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原因。
15.数控机床主轴控制的故障有哪些?
16.数控机床进给伺服系统的故障有哪些?.
17.某数控车床在执行程序时,产生主轴旋转但进给停止的故障。请判断故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故障诊断的方法。
18.报警信息与哪些机床数据有关?
19.通过测量X轴的移动距离与CRT显示的X轴坐标值进行比较,目的是什么?
20.将X轴和Z轴的驱动模块进行交换,目的是什么?.
21.对X轴的驱动模块用外加参考电压法进行测试,目的是什么?
22.CNC系统至驱动装置均有一个"使能"信号,请问:
1)"使能"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2)一台加工中心的进给驱动,其"使能"信号的条件有哪些?'
3)如出现伺服电动机不转的故障,请判断故障产生的原因。
23.伺服系统位置环参数有哪些?对位置环增益的调整主要解决伺服系统什么问题?
24.某数控机床,当X轴以GOO方式快速移动时,出现床身异常振动,改用G01方式运行,振动强度减弱,用点动方式运行时,故障消失,再用快速移动方式运行,X轴正常移动一小段距离后又出现强烈振动,但CRT无报警显示。根据上述故障情况描述,试:
1)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
2)选择合适的诊断方法,确定故障的部位。-
25.FANUC7M系统控制的数控机床,出现Y轴速度异常,并产生37号报警。查维修手册,37号报警内容为:Y轴位置控制偏移过大。产生的原因:①伺服电动机电源断线。②位置检测器和伺服电动机之间的连接松动。
要求:
1)用合适的方法分析故障的原因。
2)用模块交换法确定故障的部位。
26.数控机床PLC有哪些控制对象?
27.数控机床PLC输入开关有哪些形式?
28.数控机床PLC故障可用哪些方法来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