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6-02-08):
本人从事数控雕刻机行业,在出去维修故障的经验总结出:变频器输出对整台机床各电器设备的影响是甚大的。由于在生产出来调试时并不出现启动变频器带动电机同时影响其他进给电机的情况,但是设备出厂后半年或1至2年后就出现干扰现象。有时在刚调试时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及在启动和停止变频器输出时干扰甚大。应没有详细的解决方案,
望各位前辈能够较此例详细分析一下,并能给小弟一个合理的解决此例的方法,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A:
这可能与变频器工作环境有关,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环境潮湿,温度高.

网友B:
请问变频器型号,规格及接地方式?

网友C:
发表点个人意见,在线的话望速回?
我想你的变频器在输入与输出端子有没有接什么抗干扰的东西?

网友C:
还有就是 被干扰后你的变频器是否正常工作?
你的设备出现了什么现象?

楼主:
本人知道在输出端有较大的2次弦波,以及较长时间会造成输出线路上的分布电容的增加,往往线路布及到机床里面,我没办法只能从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拉线接在电机上,才能缓解其干扰的发生。
变频器干扰其他电器的主要显示的情况是加工工件变形,或一开主电机,其他电机就乱跑,抖动,拔下接主电机的变频器的输出线又不产生干扰。机器性质与数控铣差不多的性质,个体小一点,进行小模具一类的加工的,希望有经验的前辈门能指点一二。

楼主:
变频器本身不受影响,主要是启动变频器的同时会影响其他进给电机~0.75KW的上海亚泰变频器。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进线电抗器加了没有啊??

楼主:
功率很小啊,不大。才0.75W,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其干扰弦波吗?功率不大用不着电抗器吧,输出线路也不是很长,跟普通工控不同,大功率才用到电抗器吧。

网友F:
输出端用一小磁环试一试也许可解决。

网友G:
加磁环和有效接地,

楼主:
现在加磁环是可以,不过接地在其他客户家没有,我要做一个接地极试机看~

网友H:
很简单,加滤波器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