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交流发电机为什么采用星形接法?

楼主(2006-02-09):
请问三相交流发电机为什么采用星形接法?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若发出来的线电压是380V时,用三角接法,就不能单相用电了

网友B:
好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采用三角形接法,会不可避免的产生环流,具体理论不太记得了,只知道大概的意思,因为无法做到三相绕组完全相同。

网友C:
请找专业点的书籍看一下。

网友D:
主要是要用单相电,所以用星点和相线组成单相电.

网友E:
对于高压发电机,转子接成Y形,绝缘要求可以不要那么高,这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另一点就是大家说的可以或得两种电压等级。

网友F(2009-08-12):
还有,发电机的中性点按照不同的电网运行方式,有不同的接地方法。
三角形接法怎么引出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