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与水泵的电流比较

楼主(2006-02-09):
2.2KW的风机的启动电流是不是要比2.2KW的水泵的要大,

它们的工作电流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启动电流是不一定的,要看是否是同一厂家产品,并且是否用的同一设计。
电机的工作电流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B:
同样的电机用在风机和水泵上时,我认为风机的启动电流小,风机的负载特性是平方根曲线,逐渐增大的.

工作电流应该一样吧,相同的输出功率,供电电压相同!!

网友C:
很难说,风机和水泵的种类都很多.

网友D:
不考虑其它的因素,水的阻力要大,可能泵的电流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