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与储存卡

楼主(2006-02-09):
STEP7的程序下载的时候都下载到了CPU中,但是还有存储卡的存在,程序是在CPU中还是在存储卡中呢?比如S7300的315用不用配存储卡呢?CPU和存储卡的作用个是什么,区别在哪?请大家指教

网友A:
S7300程序下载的时候,是把程序下载到MMC卡上;所以必须配置存储卡。CPU的RAM是在CPU上电运行时,把卡中的程序导入RAM中运行的。

网友B:
To 苗子

如果是CPU 400的PLC,一般程序是下载到LOAD MEMORY (RAM)中的,但要是我把程序下载到MMC卡中,LOAD MEMORY (RAM) 中没有程序,PLC会执行吗

网友A:
在400中,如果你把程序COPY到F-E卡上(不是MMC);PLC上电时,会把F-E卡上的程序完整地导入RAM中。而且如果PLC电池没有电了,每次断电RAM中的程序都会丢失。所以只要你把程序COPY到卡上,RAM中没有程序(即电池没有电),PLC也会执行。
注意:400中下载程序时,不是下到卡里,而是RAM中。必须COPY才能进入卡中。

网友C:
我也想请教一下,有时候我把程序下载到了MMC卡中,
用复位一时间复不掉,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新型的CPU必须需要存储卡。因为CPU的RAM存储的只是硬件设置等。但是老型号的S7300、S7400的存储卡是作为程序的备份使用的完全可以没有。

网友E:
s7-300基本都需要卡,程序是存储与卡中,plc上电运行后先运行plc内部的配置文件,如果正确则调入卡内的程序开始执行!!

网友F:
同意海曦的观点。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