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码器不同的输出方式的应用场合

楼主(2006-02-09):
大家好,哪位能告诉我编码器不同的输出方式都应用于哪里吗?比如推挽输出的、PNP输出的?

网友A:
  有关编码器(ENCODER)的电路信号输出种类,主要是针对要连接编码器信号的计数器,PLC,人机介面,工业电脑等厂商,他们能接受或要求SENSOR输出信号,加以设计,亦每种控制器制造厂商会依据他的产品特性,希望相关SENSOR输出信号方式能搭配他们的特性,达到最佳品质要求.因此选用编码器时必须了解客户的控制器规格或使用环境等因素.

   1.VOLTAGE: 一般而言对没有特殊要求或现场工作电气环境单纯的设备----用VOLTAGE输出(90%计数器)即可.

   2.电流型OPEN-COLLECT:  有些客户偏好电流型(OPEN-COLLECT),认为对稍许有干扰环境有较佳效果,早期PLC(DC24V系统)客户均要求用此规格,因为当时的日本ENCODER制造商,无法找到高压稳定的IC,因此只能利用电流型OPEN-COLLECT电路特性,生产高电压型信号输出ENCODER,形成今日PLC客户会指定电流型的原因。
   另外对于一般信号要超过3M以上的场合,亦建议客户使用此规格,并且用高电压型,以避免长距离输送,因电压下降或干扰造成产品不良。

   3.PUSH-PULL(互补型): 这是一种NPN+PNP混合电路,一般而言日本(亚洲)系产品偏好设计NPN系统,欧美喜欢PNP系统,有时不清楚对方使用NPN  或  PNP系统时,我们会建议使用PUSH-PULL(互补型)规格,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对方的系统也是PUSH-PULL(互补型)时就不能使用此规格。只要选NPN或PNP中任一种,对于本公司产品,我们亦是主要设计以NPN系统为主,如若要纯PNP亦可,但需付设计费。
再者,PUSH-PULL另一优点是它的输送信号距离为50M

4.LINE DRIVER线性差动----它的电压于亚洲区几乎95%为DC5V,而欧美制造商则有DC5V,12V,8—26V
  一般对现场环境干扰源大,或者信号输送距离远(5M以上),建议使用此型式。
LINE DRIVER信号可输送100M。
   对于无法提供稳定电源之设备或厂商,务必要求使用高电压LINE DRIVER,避免因电压下降造成无法输出,使用该电路时要注意客户的控制器是否接受RS422信号功能介面,一般而言只有PLC,人机介面,工业电脑有这些选配功能,普通型计数器无法接收,另外注意控制器能提供何种电源给编码器ENCODER使用。

网友B(2008-09-04):
刚看完,很有收获,谢谢了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P+F的资料上写到无论编码器接受端是NPN还是PNP电路,使用PUSH-PULL(互补,推拉,推挽)式输出编码器都可以,是这样吗?接受端不需要在程序上做任何更改吗?对增量型和绝对值型都一样吗??我看了GEMPLE的绝对值编码器资料,上面说是低电平有效 高电平有效,不是非常的明白,是不是NPN集电极输出的编码器用PUSH-PULL(互补,推拉,推挽)式输出编码器可以直接替换,不用做任何更改?

最后小小做个广告 就编码器在实践中应用交流群 6688811  注明:工控网  就行了

网友C:
怎么我的问题都没人愿意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