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DCS500直流调速

楼主(2006-02-09):
我在一家造纸用的复卷机有三台直流DSC500。我在做电流环自整定时,老出现too high speed 的警报,察看参数410,411(电感,电阻),其值均为零。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正确做过电流自整定。

网友A:
按说明书上做一般上都可以通过的,有时候老电机通不过,可以自己设.

网友B:
是不是出现反电势了,
关掉励磁,抱住电机

楼主:
我有去掉励磁单元,再做,但还是做不过。至于你提到的抱住电机,可能很难,132KW,怎么样抱呀?

网友C:
拿木头抱呀

网友D:
如果電機裝載機台上你想方法讓電機不轉動就可以了
假設有機械煞車你讓機械煞車動作
但切記一定要將磁場設成NO_FIELD_EXCITER
假設還不行,可以用計算的

网友B:
看看做优化时,电机是否出现转动,如果有转动,抱死。如果没有,是不是有直流输出电抗器,短掉电抗器。还是做不过电流优化,查看电机参数,通过手册上的公式计算电流环P。I。电机I。R电流连续值估计一下

网友B:
看看做优化时,电机是否出现转动,如果有转动,抱死。如果没有,是不是有直流输出电抗器,短掉电抗器。还是做不过电流优化,查看电机参数,通过手册上的公式计算电流环P。I。电机I。R电流连续值估计一下
\

网友E(2006-03-24):
励磁是外加的还是变频器自己提供?

网友F:
手动可以作电流环.
原则:调整R,L及电流连续点,当电流阶跃时EMF值近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