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6-02-09):
请教各位大虾,谁能告诉我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有什么区别呀,各用在什么场合呀?

网友A:
你这是从那里看到的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用在自动化上面比较多。
线性电源一般用在实验的场合。

楼主(2006-03-31):
好象目前接触到的电源绝大多数都是开关电源,那么为什么这种电源用的多呢?线性电源又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所谓的“线性电源”指的是其功率管是工作在导通的线性区,变压器是工频的,功耗大、体积大,但稳定性好。
而开关电源的功率管是工作在开&关的状态,其变压器是高频的,功耗小、体积小,但有波纹。
后者已经应用广泛,也是现在最常用的电源。前者嘛,只有在不计较功耗和体积的场合使用吧。

网友D:
提议楼上的说法!

网友E:
线性电源在输出前端比开关电源多加了一个三极管,以进一步提高输出稳定性。

网友F:
NO10 说的已经比较准确了。‘线性电源在输出前端比开关电源多加了一个三极管,以进一步提高输出稳定性。’牵强附会。

楼主:
谢谢大家,真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