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变频电机的风扇供电方式

楼主(2006-02-09):
有用过变频电机的前辈,麻烦告诉我-变频电机风扇的供电方式!谢谢!在线等候!

楼主:
在线等候!

网友A:
供电方式在电机运行时为连续运行,频繁启动时你也可以根据温度将其控制为连续运行,主要看电机的温度,控制方式在于你自己,你可以根据电机的温度来随意调整!

网友B:
单独供电,

网友C:
是的,单独供电,但往往和变频器有连锁,也就是说一定要风扇运转(或者说控制风扇的继电器吸合)变频器才可能启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实际中很常见。
有时候电源中没有N线,所以没办法提供单相220V的电源。
如果直接用380V的风扇,容易发生缺相致使风扇烧坏,因为风扇前端往往会装三个熔断器防止短路,有震动的时候,熔断器容易松动引起缺相。
有一种办法是从三相中取出两相电,接三相的风扇,从其中一相接出一个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到风扇剩余的端。这样就不会缺相了。如果嫌不够,在两相线间借一个380V的小型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和主电机的控制回路串联起来,可以确保风扇不转时电机停机。

网友E:
同意吴先生

楼主:
这个 可能需要在实际中应用才能充分理解,所以我看的有些模糊,不太明白,特别是曹工的方法我不太懂?                              有一种办法是从三相中取出两相电,接三相的风扇,从其中一相接出一个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到风扇剩余的端。这样就不会缺相了。如果嫌不够,在两相线间借一个380V的小型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和主电机的控制回路串联起来,可以确保风扇不转时电机停机。   希望你能解释一下!谢谢!用两相电给三相设备供电,什么原理请指教,电容的大小?谢谢

网友D:
不知这张图能不能把我想说的表达清楚?!

楼主:
曹工:太感谢您了!
还有就是关于冷却电机的选择功率,比如?KW的要选择?KW的冷却电机呢?麻烦您了!

楼主:
加了强冷,原来的风扇如何处理!强冷放在原来风扇的位置吗?谢谢!

网友D:
我用过最大的电机只有37KW,风扇只有50W。风扇和电机的功率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因为你环境的条件不同,散热影响就不同,通常用测温仪观测电机长时间运行的状态来确定选多大的风机。
关于位置,如果是变频电机,电机末端不会有轴,风扇通过一个支架固定,位置与一般的电机风扇相当。

楼主:
曹工,在变频恒压供水的情况下,电动机的频率变化范围是多少?

网友F:
个人观点:变频电机冷却风机不能接在主电机电源上(变频器后),即不能从电机接线盒取电,因为变频电机的电源频率和电压都随电机转速有很大变化,频率低时,电压也低,可能带不动冷却风机。

网友G:
wuhui兄的观点很好,为什么变频电机要用强冷风扇而不用自身风叶呢?正因为电机转速低时根本没什么风散热,另外我以为曹兄的方法太复杂了,我建议用三相风机好不用熔断器,用一个带热继器小型断路器和一个接触器就可以,接触器的常开补助触点接入变频器的起动回路里。

网友H:
不要搞这么复杂!!!
 大家是朋友说的好,单独供电给风扇就OK了

网友D:
wuhui:
    个人观点:变频电机冷却风机不能接在主电机电源上(变频器后),即不能从电机接线盒取电,因为变频电机的电源频率和电压都随电机转速有很大变化,频率低时,电压也低,可能带不动冷却风机。
-----------------------------------------------------
请仔细看图,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岂不是白混了,上面画的进线L1、2、3,只有电源进线才这样标记。如果有变频器(画接触器省事),那就是KM主触点的位置。谁不知道风机不能从变频器输出取电 。

网友D:
工控小辈:
    wuhui兄的观点很好,为什么变频电机要用强冷风扇而不用自身风叶呢?正因为电机转速低时根本没什么风散热,另外我以为曹兄的方法太复杂了,我建议用三相风机好不用熔断器,用一个带热继器小型断路器和一个接触器就可以,接触器的常开补助触点接入变频器的起动回路里。
---------------------------------------------------------
“用三相风机好不用熔断器”?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不要凡是看见三相风机想当然地认为用熔断器不好。
“不用熔断器,用带热继器小型断路器和一个接触器”,呵呵,如果你自己是老板,不知道你会选哪种?两个熔断器连熔芯11元(Phoenix),1个小继电器30元左右(Schneider),带热继器小型断路器和一个接触器要多少钱应该清楚?!

网友G:
哈哈!如果我是老板,我就选性能好的,几千元的变频器都出了还在乎那几十元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方法就一定比你的性能好,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楼主:
哈哈,感谢参与!顺祝各位工作顺利!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2-19 20:22:00 发表的内容:
wuhui:
 个人观点:变频电机冷却风机不能接在主电机电源上(变频器后)…
--------------------------------------------------------------------------------------------
对不起,我并没有针对你的这个图说话,不要误解。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2-19 20:22:00 发表的内容:
wuhui:
 个人观点:变频电机冷却风机不能接在主电机电源上(变频器后)…
--------------------------------------------------------------------------------------------
对不起,我并没有针对你的这个图说话,不要误会。

网友I(2007-10-20):
有问题想问下曹工:电容怎么选型?还有KA是常闭触点,那KA线圈得电(电机风扇转动)时,那KA常闭触点不是短开了吗?电机不是不转了吗?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J:
电容怎么选型

网友K(2009-09-23):
强冷风扇额定电压为220V和380V的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