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06-02-09):
本人刚接触伺服电机,请教各位大侠伺服电机的安装以及控制方式?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这个,还是先看手册吧,否则,从何谈起呀。

楼主:
我现在是要用伺服电机控制一个平台的稳定,即调整平台的倾角使保持位子,伺服电机从传感器得到信号来控制,我有点无从下手,请大虾们赐教啊~~

网友B:
你这是要做一个调平装置呀,首先告诉你,伺服电机是不会也不能从传感器得到信号的,传感器的信号传给控制器,PLC或者PC,由他们通过计算得到平台倾斜的情况,以及该调整哪个脚的伺服,然后给相应的伺服发出控制信号,驱动电机动作,达到要求的平度。

网友C:
楼上说的即是,控制器获得传感器的信号后,进行比较计算然后把结果发给司服电机,让其调整平度。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可是从来没做过伺服系统,大虾是否有实例让我参考参考,我是个菜鸟,但很想做这方面,所以毕业设计选了这个题目,控制器是否就是伺服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D:
控制器是控制器,驱动器是驱动器,2个概念.伺服驱动器接收电机后面的编码器的反馈信号,然后和指令脉冲进行比较,构成一个位置的半闭环控制.控制方式有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转矩控制.

楼主:
那么控制方式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呢

网友E:
控制方式的选择是有控制精度来决定的,象你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定位,用位置控制就可以完成的,用位置控制的方法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D:
其实我也是个新手,我会关注这个帖子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请问各位工友:因为机械上原来用的日本伺服品牌无22KW现货,我想用别的品牌代替,如转速和扭米相同,可不可以?安装尺寸及插头会有影响吗?

楼主:
大虾们,是否有伺服电机的应用实例共享一下,不胜感激!!小弟在伺服系统方面不懂啊~~~但真的想进入这行~~~~~~

网友A:
“……所以毕业设计选了这个题目……”
如果是毕业设计的话,还是问导师吧。

至于伺服的应用实例,我想不到对你能由直接帮助的实例。作为毕业设计,要求不会很高,那么伺服应用中需要注意的很多细节,对你而言,其实是可以忽略的。而且真的陷到这些细节里,你反而会找不到主要方向了。对于你的应用而言,伺服电机就是一个运动执行机构,你只要当它是一个完美的位置执行机构就够了。由单独的控制器来检测传感器信号、计算电机的位置,然后交给伺服驱动器去执行。

楼主:
感谢刘老师,确实我现在有点找不到方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