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器用进线电抗器的选用

楼主(2006-02-09):
直流电机功率为160KW   直流调速器选的欧陆500A的  我的进线电抗器该选多少电流的呢?   360A的可以么?

网友A:
只要在直流电机额定功率以下 就完全够用了!

  最后广告一下,我公司代理欧陆全套产品,有多名自身的专业工程师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如有兴趣,请和我联系。
021-51082175-220  找董先生即可!!!!

网友B:
 用过一两次 :你好!
直流调速器用交流侧进线电抗器选择方法的电流等级应为
直流电机额定电流/0.816,然后向标准等级上靠。
另告:欧陆公司以不管原做驱动的公司,所以现不叫“欧陆xxxA"调速器。现在做驱动的公司简称 "SSD",应称 "SSD 590 xxxA"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
谢谢哦 董振中  你是上海哪家公司的?

网友B:
上海安南???

网友C:
jiansheng: 你好!
    以下应该是:

直流调速器用交流侧进线电抗器选择方法的电流等级应为
直流电机额定电流×0.816[/u],然后向标准等级上靠。

   对吧?

    我公司现有多台库存日本原装富士进线电抗器、富士快速熔断器、富士空气断路器、富士大功率接触器,现低价处理:
1   电抗器ACR4-220    220KW变频器适用,共有10台
2   电抗器ACR4-110    110KW变频器适用,共有11台
3   电抗器ACR4-132    132KW变频器适用,共有3台
另有日本原装明电舍进线电抗器:
4   电抗器ACL-160      160KW变频器适用,共有2台
5   电抗器ACL-90       90KW变频器适用,共有7台
另有直流电抗器DCR4-75KW、DCR4-160KW、DCR4-220KW各一台,有清晰照片。
6   快速熔断器CR6L-350       共47只
7   快速熔断器CR6L-400       共27只
8   快速熔断器CR6L-600       共30只
9   富士空气断路器SA803R   800A   共3台
10  富士接触器SC-14N   315KW适用  共2台

电话:0755-26180286卢工

楼主:
那相对于电源快速熔断器有选择的公式么?

励磁电源是否也需要快速熔断器保护?

                              谢谢各位

网友B:
我在实际应用中,主回路一般按计算值x1.5,励磁回路不要熔断器保护。

网友D(2007-01-26):
直流调速器用交流侧进线电抗器选择方法的电流等级应为
直流电机额定电流×0.816,然后向标准等级上靠。

SSD是一个品牌!以前是英国的欧陆  现在被美国 Parker 收购了

网友D:
SSD是一个品牌!以前是英国欧陆公司的  现在被美国 Parker 收购了

网友E:
下面引用由jiansheng在 2006-2-9 21:58:00 发表的内容:
  上海安南???
--------------------------------------------------------------------------------------------
没有这家公司,倒是有南安

网友F: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电抗器的压降~
快熔一般1.2-1.5都可以~

网友G:
还有其它比较好的电抗器吗???
因为我们的变频器客户经常委托我们
提供相应的电抗器!!!我们可以选择的
厂家很少!!!

网友H(2007-05-14):
求助:钢管成形生产线8个点分布传动,如何控制每个电机的转矩相同,也就是说不能有某个点出现被拖动的现象.QQ136180743
hzyongchen@163.com

网友I:
本处长期需欧陆等直流控制器,,及整流可控硅模块有价格优势的请联系,,guojiarenz@163.com

网友J:
我司专业设计生产电抗器,引进国外先进设计及制造工艺,国内独有的外铁形及盘形电抗器设计制造商。需要的朋友可联系我。
15919121518 市场部:邓先生

网友J: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15919121518

我司产品介绍如下:

外铁型直流电抗器系列
作为整流波形的平波应用,而特别设计制作的新型电抗器。对于圆形线圈,采用了可以配置分割为多个铁芯柜的结构,通过结构和材料不同的铁芯柜的组合,除了可以得到下图的标准特性外,还可以自由而简单地得到所希望的L-I特性。
产品特点:
1、通过电流的变化,可以自由方便地得到电感值的变化;
2、冷却效果好,重量轻;
3、完全没有对外部磁场的影响;
4、由于采用了焊接一体的结构,坚固而且耐振动冲击;
5、由于采用了特殊结构,蜂鸣声自然消除;
6、即使短路电流产生电磁力的作用也不会引起线圈变形;
7、高度与横度之比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新型盘形电抗器
对于普通的电抗器,在铁芯上设置间隙来获得目标电感的。通常在电抗器线圈上如果插入铁芯,由于导磁率变的非常大,与线圈交链的磁通变得非常大。但是,如果电流值超过一定值,铁芯的磁通饱和,电感值就会急骤下降。
如果采用如下图的形式,铁芯之间重叠缠绕圆板状的线圈,让其产生的线圈垂直的两个磁通Φm、Φt。由于线圈的宽度与间隙相当,电感较多来自空气部份,又减小了空心式所发生的涡流损耗及电磁机械力的问题。再者,由于没有间隙,振动变小,噪音也变小。
另外,L-I特性如第4图,与电流值的变化相比,可以得到L变化小的特性。
盘形电抗器的主要特点:
1、由于没有机械间隙,而且铁心为焊接结构,所以噪声很小;
2、有着优良的I-L特性,即使过电流,电感值也降低很小,请看特性曲线图;
3、由于结构简单,所以可靠性高。
4、由于体积小,所以占地面积小。

网友K(2008-11-20):
下面三个保险就是管励磁的

网友L(2009-03-31):
上海鸣远电器有限公司---变压器,电抗器等电器专业生产厂家021-68065004 13472543020 许先生

网友L:
变频器和调速器电抗器进线电抗器主要是限浪晕电流.压降和调速器品派有区别--13472543020 许先生

网友L: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网站
WWW.SHMINGYUAN.COM
到我司参观.可电话: 021-68065004 68065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