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0℃盐酸液位测量的方法?

楼主(2006-02-09):
求教120℃盐酸液位测量的方法?我们的盐酸加热到120℃左右,在这种温度下用差压变送器没有好的耐酸的材质,用电容式液位计(衬塑)由于里面有蒸汽,也测不准。不知还有无其他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A:
试用过超声波液位或雷达液位计吗?有兴趣可以来电13527853674(广州)

网友B:
远传差变,哈氏合金C.

网友C:
用差压变送器,加装隔离容器。

网友D:
射频导纳液位计   info@tjoke.com

楼主:
哈式合金C在120℃盐酸下也不行,我们用过但很快就坏了。
超声波液位或雷达液位计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E:
雷达液位计, PDFE外涂层。比较贵!
注意盐酸的渗透性很强。易挥发。

网友F:
您好: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传感器 。专用于测试罐的液位。而且耐强酸,如果有兴趣,我将给您寄去一份资料啊,我的邮箱yf12192002@yahoo.com.cn 袁枫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0411-82520130
我相信你在我们这里会找到您去要的产品的

网友G:
要是常压容器有好办法qq394257610

网友H:
建议用间接测量的方法,如称重传感器。
暂不论所需的测量量是数字的还是模拟量的,能用来测量液位的常用传感器分接触和非接触式,测120℃盐酸,接触式基本可以不考虑,无论是电容式还是磁性浸入式、导电式都很难在这样的工况下长期正常工作。盐酸有挥发性,在高温环境下的挥发性更强,对传感器的感应面肯定有伤害(PDFE外涂层也一样),时间一长肯定要换,而且更换频率可能比较高,成本太高。所以还是建议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网友I: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使用法兰式差压变送器贴膜的方式,膜材料为PDFE

网友J:
远传差变,钽金属的传感器对盐酸比较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