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个TDC3000的小问题

楼主(2006-02-09):
CL语言中的例子中:
      LOCAL    DATA:array(1..10) at NN(41)
DATA是10个单元的数组,后面的at NN(41)是何意义?不明白,
请邦忙!

网友A:
书上一个字未提这个at NN(41)的含义

网友A:
咳,人气这么差!
就几个跟我一样的水平的人!

网友A:
还是自已搞明白了
NN()是CL程序的本地寄存器,
CL定义的本地变量也只能在
这些寄存器里分配,这个DATA
数组Data(1..10)实际是从NN(41..50)
,变量重新命令一样。

网友A:
变量重新命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