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咨询家庭用电问题~请高手解答~谢了~

楼主(2006-02-09):
我新家刚搬进去没几个月我已经莫名其妙的坏了两台电脑(均是主板损坏)和一个外置电视盒,怀疑是电有问题,故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家里三插头的地线与零线有10V电压,火线与地线电压正常,咨询小区物业电工,电工说有可能是感应带电,只要不跳闸就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有点担心,怕家里电器再损坏,请问有办法解决么?望高手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买一台稳压电源或是UPS

楼主:
这个设备怎么接呢~~我家的配电箱没地方放UPS的啊~~~
这个10V电压正常么?

楼主:
谢谢~~只要正常那就不会影响电器了~放心了~非常感谢哦~
如果我要查原因的话该怎么入手~?

网友B:
不应该是正常吧!(我是个没有经验的电工)
我量了一下我们办公室的电源插座,零线和地线只有1--1.02V的电压!民用建筑一般采用TN--S供电方式所PE线和N线是通的吧!10V电压是不是有些大呢??

网友C:
火线与地线电压正常?那火线和零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