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和S7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6-02-09):
在控制规模上或者编程系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网友A:
1、S7系列的许多高级时令在S5里所没有的,编程繁琐
2、时令执行时间相差太大
......

网友B:
不是吧,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用S7了呢?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S5已停产,现在上项目都用S7,S5逐步淘汰

网友B:
哦,是这样啊.那以前用S5的,现在要采购备件岂不是很麻烦了?

网友D:
相当麻烦~~~而且贵的一踏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