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5510做运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2-09):
我手头有一个ADAM-5510的计算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一些开发,现在想增加运动控制的功能,实现对两个电机的速度闭环控制,可是不清楚5510是用的什么总线,是否能够找到与之配套的运动控制卡,还有如果永别的什么方式能否实现,肯请各位高手多提宝贵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是不错的选择.价格较低功能较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样的运动控制卡能够与之配套啊

网友B:
可以咨询一下我,gongyuzhuo@126.com

网友C:
 to windgoing:你的问题比较棘手,与5510配套的运动控制的模块比价少,如果做运动控制的话就需要你的运动控制模块最好自带CPU的 ,那样减少主机的负载,让主机来做采集与控制;
  你可以看看其他厂家的产品,最好是运动控制模块上自带cpu处理器的那种;

网友D(2006-04-29):
ADAM-5510增加5017和5024就可以实现闭环调节采集和输出。都是标准信号。如果使用的是步进电机,那就要选择脉冲输出卡。因为你提的问题不是太明确,建议你参考一下5080,看看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E:
泓格在嵌入式運動控制領域已經推出許多解決方案, 可以選用類似ADAM-5000的I-8000做為主控制器(80188/80186 CPU, DOS操作系統), 搭配I-8094系列的運動控制模塊, 如需更高端應用, 則可以選擇泓格PAC WinCon-8000(RISC CPU, WinCE.net OS), 搭配運動控制模塊I-8094系列, 再未來三個月內, 我們也將推出智能型運動控制模塊I-8094HS, 自帶CPU, 可以直接對運動控制模塊做編程, 不會佔用到主CPU運算時間, 詳細規格請參考下列連結: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smltype.asp?smacode=A05030&pd_sma_name=运动控制模块&pd_sma_desc=<dd>3轴编码器输入模块、%202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模块。

或是請致電上海泓格: 021-62471722#8000, 謝聰敏先生

网友F:
看你用那种电机实现什么样的控制了,可以用ADAM-5024+变频器控制电机,也可以用DO+软启控制电机...ADAM-5080只有输入,可以接编码器的输入,并无脉冲输出功能,不能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