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

楼主(2006-02-09):
西门子显示“8”并不停闪烁,请各位大哥帮忙那个主意。

网友A:
什么型号

楼主:
好像是ECO的,标签没了。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到驱动板的连接问题,从新插就可以,如果不行恢复出厂值。。。。。

楼主:
开始的故障是电源部分三个型号是BZT03C130的管子烧了,我更换的型号不对就出现了闪烁现象,换回来后正常了,但没过几秒钟有一个管子就击穿了,好郁闷。

网友C:
电源故障,开关管刚导通即被关断.杭州信达变频技术服务部13064750345

网友D(2009-02-06):
我也是,哪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E:
ECO 是啥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