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软起

楼主(2006-02-09):
什么是循环软起功能。谁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可不是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简单地说,是用一台变频器分时启动多台电机。即变频启动第一台电机达到50HZ后,将这台电机投切到工频运行,变频器再带动第二台电机到50HZ......重复这样的过程。
当然,用软启动器也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