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英威腾客服中心回话。

楼主(2006-02-09):
你们一台通用2.2KW的变频器 用在瓶盖机械上 设置 自由停车。
设备工作时按STOP就立马停下了
请问你们的机器里面是不是内接了 制动电阻?
不是的话 能否给我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们的通用系列(GS)变频器自身没有内置制动电阻。
您所反映的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1、自由停车是表示变频器在接到停车信号之后,就封锁IGBT的输出,也就是说此时变频器的输出端没有输出电压了,因此您可以很容易就能验证这台变频器是否如此。
2、考虑一下外部设备的传动情况,看看本身是否并没有什么惯性,动力一消失就立即停止。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祝您新年身体健康!
如有疑问欢迎致电我们的服务热线:
0755-86028400/8411/8443/8448

楼主: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用别的通用型的机器,也设置为自由停车 也就是惯性停车吧 最少要8秒 减速停车小于1.7秒就是OE,我想你们的变频器在接到自由停车的这个信号后,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比减速停车的效果还好,机械上没有报闸装置。谢谢了

楼主:
或是给我传一份你们变频器的使用资料矢量的和通用的 我是搞工控的以便以后有一个好点的选择?可以吗?
tanghuoju@163.com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们公司产品的所有系列产品的公众资料和配件资料在我们公司网站上的资源下载栏目里都有,您可以到那里去选您想要的资料下载。
Http://www.inv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