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PLC的NC34模块如何实现连续运动控制

楼主(2006-02-09):
本人使用横河PLC的NC34模块进行磨床的3轴运行控制,如何实现连续运动控制,控制中动作不能停,控制数据根据加工件外形不同,由不同的公式生成的.

网友A(2010-01-16):
这个可以利用横河的ON_ROUTE OPERATION功能来实现, 这个正好是横河的优势,其他的PLC还没见过有此种功能.

网友B(2011-05-13):
三菱Q系列就有此功能,泛指Q系列,还没说他的Q172/173运动控制CPU

网友C:
连续路径控制就可以啊。

网友D(2011-11-29):
NC34可以在定位中 使用变更定位目标来更改最终目标位置,选择经由方式,中间不会有停止。

网友E(2012-07-20):
楼主们,真是学习了,想求教如何能够好好掌握下工控知识!我是刚毕业的,大家都搞工控多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