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请问TP04G-AS2的422口怎样与三菱连接?

楼主(2006-02-09):
TP04G-AS2的422口怎样与三菱FX连接?接线如何?另,可否用422的9针口与西门子的200通讯?

网友A:
TP04G-AS2可以與三菱FX系列以及S7-200進行通訊.
應該可以通過RS-422與之進行通訊.

网友B:
西门子PLC S7-200接口好像不是422,要用TP04G的485接口与S7-200进行通讯,接口针脚定义为:S7-200的3脚、8脚分别与TP04G的RS485接口的+、-连接,然后在TP04G设定RS485通讯为默认接口即可。我也是刚刚学的^_^,不过已经通过我自己验证是可行的。

网友B:
如果确实需要RS422接口,需要用TP04G的指拨开关将RS232接口设为RS422接口(1、2、3、4off,5、6、7、8on)。

网友C:
应该注意几点:第一如楼上所说的,指拔开关的设定,可以参照随 机说明书,上面有详细说明;
第二:PLC与TPO4G的连接线要接在232口上,不要接在485口;接线图随机说明书上有;
第三:在TPO4G的软件上要将“预设通讯口”设成COM2,也就是RS485口才可以。主要是这里要注意!
其它的相信你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