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相序

楼主(2006-02-09):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能测出电源的A、B、C相来,(通过看电压的大小)有谁能告诉其中的道理吗?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不太现实!

网友B:
请详细描叙测量方法

楼主:
我只是从我同学那里听到的,我不太清楚.所以才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C:
只能判断是不是同相.

网友D:
单用万用表不行,要有一个辅助测量的电路。找两只电阻,一只电容器,将其结成星形,组成一个不对称三相电路。先认定一相为A相,接电容器。两只电阻接其余两相。合上电源后测量两只电阻上的电压,电压高的是B相。如果将电阻换成灯泡,就更直观,较亮的灯泡接的是B相。其原理自己一推算就明白了。

网友E:
单用万用表不行的

网友F:
A相是要事先确定还是假定一相啊,能不能再仔细点啊

网友D:
所谓A、B、C三相,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你可任意指定一个为A相。

网友F:
那电网的三相也是任意定意的吗?

网友D:
是的,只要你定了A相,其他两相就是一定的。

网友G:
请问 乐此不疲:
电阻和电容的阻值容值和功率有要求的吗/选多大比较安全/多谢

网友H:
不太现实!就算是测出来那也拟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乐此不疲

网友I:
乐此不疲提出的办法是经典的做法,只用万用表测出其它两相,我看要去另外设计万用表。

网友D:
浪浪儿:
  作为电工找电阻有时不如找灯泡方便,实际工作中你可一相接一只1-10微法/500v的电容(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很好找),另两相各接一只25W的灯泡,较亮的那只灯泡就是B相。连万用表都不要。

网友J:
同意大家是朋友的说法:只能判断是不是同相.

网友K:
不可能的

网友L:
有机会试一试看怎么样的.

网友M:
我想也有可能啊`

网友N:
第一次听说。

网友O:
我的万用表就有测相序的功能。

网友P:
是的,市场就有卖可以测相序的万用表。

网友Q:
不可能。如果可能要相序表干什么

网友R:
用相序表测试

网友S:
普通万用表不可能

网友T:
下面引用由虚心徒弟在 2006-2-27 16:53:00 发表的内容:
  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判断火线和零线。用AC 20V(或2V)档,把红笔插V/欧插孔,用笔尖分别接触插座的两孔…
--------------------------------------------------------------------------------------------
你说的什么意思呀
接触插座那两个孔
那怎么测试零点和大地呢你说的不明白呀
还是我没有理解
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不能确认那个是领线和地线.火线当然好区别了

网友U(2006-03-11):
楼上:数字万用表AC20V档可以实现辨别电源的火线、零线、地线,至于用AC2V档我没用过

网友V:
肯定是可以的,实际中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W:
不可能,只能判断是否同相!!!

网友D:
我讲的方法大家去做一下实验啊,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这是任何一个电工都能做的实验啊!

网友X:
请讲一下原理吧

网友Y:
用数字测电仪就能找到零和地

网友Z:
欢迎加入群:23136079
一起讨论问题。

网友AA:
能介绍详细一点吗?很实用!

网友AB:
怎么加入啊,23136079,我是新手,可以教教吗

网友AC:
不可能吧?

网友AD(2006-04-12):
有两种方法:1接触测量法2非接触测量法,都可以测出零线和火线

网友AD:
非接触法是:把数字表置于2V挡,手拿黑表笔,另一只手拿红表笔接触两根电源线的外皮,其中显示值较大那次为相线
接触法是:把数字表置于20V挡,将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一手握红表笔的绝缘杆用红表笔的笔尖碰触两线,读数较大那次,为相线

网友AE:
明天去试下看看!

网友AF:
用万用表根本不可能的,要用电容和灯泡

网友AG:
够戗,别试了,总相序是死的其他的由你定

网友R:
三相电源相序 本文介绍的三相电源相序/缺相检测器,主要用来检测三相交流电源的接线是否缺相以及相序是否正确。电路原理如附图所示,图中,若A相(1)、C相(3)、B相(2)分别连接至可控硅A、G、K极时,可控硅T将在单相半个周期内导通,发光二极管将发出正常亮光,当连接A、B、C三相的相序不正确时,可控硅T的导通时间将会变短,平均电流随之减小,LED亮度也就大为降低。当三相交流电缺(断)其中一相或两相时,可控硅截止,LED熄灭,图中R3、R4和C的数值将决定延时时间t的长短。

网友AH(2006-08-07):
无言,有专门的相序表的

网友AI:
不用那么麻烦吧,用现实一点的工具好吗?

网友AJ:
先回去试试再看吧,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AK:
今天真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