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接近开关,急!

楼主(2006-02-09):
接近开关没有型号,有三条线,分别为褐色,兰色,黑色
接到差速速率表。其中褐色接到表的+,兰色接到表的-,
黑色接到表的CH端。
请问这个开关的型号,以及一些参数,谢谢了。
qq:284588748

网友A:
应该是三线PNP,你用万用表量一下表正负之间的电压即可确定接近开关供电电压,一般为24V。

楼主:
为什么不是NPN呢??请指导,谢谢刘工。
留个qq号好吗?

网友B:
接近开关一般来说电压12--36V.如果是NPN三线制正负反调即可实现常开型变为常闭型。有兴趣不妨一试!

网友C:
‘正负反调’——先打个大大的问号!

网友D:
不会吧?为什么正负反调还能工作?

网友E:
接近开关如果没有型号的话是没法了解具体参数的。
正负反调,应该不能工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