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IS 图像识别系统的应用行业

楼主(2006-02-09):
  大家对图像识别系统的应用领域了解吗?请举例发言.谢谢.

网友A:
我们的微电脑图象检测系统(MICRO-IMAGECHECKER A210/A110)特别适用于大批量高速度的生产过程中的测量、检查和识别。目前,它已在汽车制造、机械加工、电器和电子工业、塑料加工和印刷、包装业、医药和食品生产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

▲ 仪器仪表盘出厂前加工精度的检查
▲ 精密电子元件上微少的异物和缺陷的检查,进行晶片单品合格与否的判定
▲ 高速贴片机上对电子元件的快速定位
▲ 对IC表面字符的识别及管脚数目的检查、长短脚的判别、管脚间距离的检测
▲ 轴承生产中对滚珠数量的计数、滚珠间隙的检测和滚珠及内外圈的破损的检查;轴承密封圈的生产中对焊接的光            洁度和有否凹陷、裂缝、膨胀及不规则颜色的检测
▲ 磁盘机生产中对于发光管发射光线和光电管接收光线的光轴的检测和匹配调整
▲ 电池生产中对电极和绝缘材料的凹陷与突起程度的检测
▲ 电机生产中对电刷的火花隙的测量
▲ 线圈绕制生产中对绕制后的焊接、绕组的情况、接线端的弯曲及线的外露等情况的检查
▲ 电子组件生产中封装后对露出设备的检查及电极位置的测量
▲ 注射器针的生产中对针尖及各部分的形状和位置的检测
▲ 药片生产中对药片的外形及其包装情况的检查;胶囊生产中对壁厚和外观的检查
▲ 饼干装箱中对饼干的形状(是否破碎)及完整性(是否缺损)的检查
▲ 香烟生产中对香烟盒上印刷图案在盒体与翻盖连接处是否匹配的检测
▲ 在医药和食品包装材料上对标签和日期的检测
▲ 造币厂制币生产中对每个硬币正反面的图案的精细匹配及硬币边缘刻印的检查
▲ 对各种成年型零件上是否有缺口、污垢等的检查
▲ 对各种玻璃瓶口上是否有缺陷及复杂瓶口螺纹的螺距的检测

我公司是日本松下电工在华东地区IPD产品(IMAGE  PROCESSING  DEVICE)的指定代理,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同时经销各类FA产品: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SUNX传感器、变频器、伺服电机、触摸屏等。

   欢迎索取产品目录,并期望与贵公司取得精诚合作。
上海爱鼎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TEL:021-64951640,FAX:021-64956550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ATTN:ZHAOJIE

网友B:
华北区请找我公司联系
北京科恩众和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010-82616320
FAX:010-62658139
dg@kerntech.com.cn

网友C(2006-04-03):
全都是王婆,自卖自夸呀.呵呵.开个玩笑,不要介意.

网友D:
和DVT500系列的价格比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