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

楼主(2006-02-09):
台达DOP A57GSTD触摸屏与光洋PLC SM-24R通讯不上!十分着急,那位仁兄出手相救?十分感谢!

网友A:
和光洋的没连过。不过一般就是通讯参数是否对应。通讯线检查一下。还有就是拨码开关的位置之类的。

网友B:
我也喜欢AC米兰队,下次要与你聊下,

网友A:
欢迎。有技术问题更好。多交流。
msn: mxb75122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