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场合传感器线数十米甚至几百米,有吗?

楼主(2006-02-09):
在有些测温场合仪表和需测温的地方最好距离远些,这就需要传感器的线很长。请问这种场合多吗?

网友A:
几百米吗?没有

网友B:
看你是什么信号了,如果是电压信号就不可以了,电流信号就没问题了,建议选温度变送器,这样就没问题了。如在广东这边请联系13527853674陶

网友C:
不懂,好像很多呀。也没什么嘛,无线、以太网、485、1-wire好像都行。这个坛子上最叫嚣的DIGI好像就有,今天咋就不见那小子呐?

楼主:
我有成熟的技术,PT100传感器的连线用普通的线,可以任意长度,不影响测温精度,不知有市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