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进相机疑问

楼主(2006-02-09):
进相机投入后电机的电流不稳是怎么会事?

网友A(2007-01-21):
可能有可控硅坏.

网友B(2008-12-27):
转子回路有问题!

网友C:
你可是试试退相 看其电流稳定不!就可以检验是否进相器有问题。可控硅是最好测量的,但是其检测元件 霍尔元件 你也的测量,看电压是不是也在波动。还有触发板都可以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