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的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6-02-09):
我在使用台达的DVP14SS11R2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向PLC写入程序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但是PLC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经检查才发现,向PLC写入的程序不完整,缺了将近一半。请问台达技术人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否通信有问题发生掉包

网友B:
請問您的WPL軟件版本以及PLC韌體版本是多少>

楼主:
WPL软件版本2.08,PLC的版本还没在意,PLC韌體版本也可以升级吗?在哪里下载?

网友B:
韧体可以升级,不过要有韧体更新的“治具”以及相应的软件才能完成韧体的更新。可以将您的现象抓取下来并附上相关程序发给我吗?
lesing2828@163.com

网友C:
不会吧,没遇过此问题。是不是修改以后,忘编绎了

网友D:
不可能没有编译.因为你下载的时候没有编译它会提醒你,不编译不可以下载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把WPL关闭然后再打开旧可以了

网友F:
发生此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编译传输程序后运行就发现问题,还是在现场已经使用一段时间后产生,如是传输后即发现应该是传输时通讯包出现问题或程序并未下传完整.

网友G:
这可能是下载时选择的是部分下载,选择程式部分下载时,若程序的位址设错,可能造成程序不能完全覆盖。所以,使用全部下载,虽然时间较长,但可以保证程序的完全下载。

网友G:
出现这种问题可以在WPL中点选菜单 通讯(C)--->程序验证(V),比对电脑上编写的程序与实际PLC中的程序是否相一致,若不一致,请选择完整下载,重新将程序下载到PLC中.

网友H:
你是不是传程序的时候没有全部传?
或者全部断电在重新上电

网友I:
是不是在传送的时候选择了部分传送,而结束步又小于程序实际步长?

楼主:
最近好像有好几台这样的,在往里面写程序,写不进去,提示容量不相符,把PLC电源断掉再上电就可以了。我都搞晕了!

楼主:
TO:lesing.du
我已经将程序Email给你了,希望能给指点一下。
我刚用上去是可以的,只是后来出现问题去查才发现的。不过以后使用“程序验证”倒是很好的办法。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J:
此问题我已不怪啦!
换用老版本的编程软件后一切正常!
应该是2。08版本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