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GPWIN无法显示中文注释

楼主(2006-02-09):
    我使用的是三菱FXGPWIN3.3版的编程软件,
发现无法使用中文注释.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用金山快译译就行以前有说过哦

楼主:
可是在别人的电脑上用的很好啊?
我如何在自己的软件上加中文注释!?

网友B:
那你的现在显示什么样的呢?日文??

网友C:
操作系统是98就没问题

网友D:
我用的XP系统,一开始也不能显示中文注释,我从别人那学到了一种方法,用了后就可以了。操作如下:
打开internet选项---常规---字体--字符集----日文,把此时“纯文本字体”中显示的字体名记下,
然后打开开始菜单---控制面板----字体,在字体库中把前面记下的字体删掉即可。
如果删不掉,则先改一下后缀,就可以删掉了。如果有多个字体的话,需要每个单独删掉。删掉后重起机就可中文注释了。

网友E:
原上传程序/注释时使用的编程器操作系统如果是XP/2000,那么在线/下载时的PLC操作系统必须是XP/2000,才能正确显示中文注释.
原上传程序/注释时使用的编程器操作系统如果是XP/2000,在线/下载时的PLC操作系统如果是2000/XP,那么显示出来的字符是日文的假名.

网友E:
如果不想该你的编程器操作系统的话,只有手动重新修改.

网友E:
原上传程序/注释时使用的编程器操作系统如果是XP/2000,那么在线/下载时的编程器操作系统必须是XP/2000,才能正确显示中文注释.
原上传程序/注释时使用的编程器操作系统如果是XP/2000,在线/下载时的编程器操作系统如果是2000/XP,那么显示出来的字符是日文的假名.
如果不想改你的编程器操作系统的话,只有手动重新修改.

网友F:
将你系统中所有的日文字体全部删除即可。

网友G(2006-05-12):
需要进入DOS,删除日文.

网友H:
删除日文的方法对我没有帮助:( ,我进DOS也删不了,后来在注册表修改后删了,但是后果是正常的程序都变成乱码了,然而打印出来的程序还是正常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办法只好下载GX Developer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