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ZC-23冲击自动归复原理?

楼主(2006-02-09):
见“冲击自动复归”接线图。 按我理解,1ZJ线圈得电,2ZJ线圈不得电时,铃声响起。 一旦2ZJ线圈得电,则铃声停止。 问题是,1ZJ、2ZJ的线圈照我理解是几乎同时得电的啊。

网友A:
请把你的理解再具体点,好吗?

网友A:
再请问电路图左侧的XJ1,XJ2和XJ21三个常开触点什么情况下动作及其用途?

楼主:
这三个常开触点都是若发生异常情况,信号继电器触发的。
只要一个信号继电器触发,干簧继电器动作,铃声响起。

网友A:
如果我看清楚了的话,和干簧继电器1CH1,2CH1分别并列的二极管D的极性方向不一样,就因为这点不一样,才导致若发生异常情况,信号继电器触发,只要一个信号继电器触发,只有干簧继电器1CH1吸合一下,而干簧继电器2CH1不会吸合;当信号继电器触点恢复断开时,只有干簧继电器2CH1吸合一下,而干簧继电器1CH1不会吸合。这样电路就完成了其冲击自动复归功能。

楼主:
有道理!
两个二极管反向,我还以为是印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