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A标准型闭环控制板上的开关设置

楼主(2006-02-09):
611A标准型闭环控制板上的开关设置

网友A(2011-06-07):

引用 网友B:

SIMODRIVE 611A的闭环控制板分成友好型界面(单轴)和标准界面(单/双轴)三种。中国用户使用的大多数是标准型界面的闭环控制板。

标准型控制板上有几组开关,用于设定驱动和电机的参数。

S2(第一轴)/S5(第二轴):

1)OFF:56/14给正电压时,电机顺时针方向旋转。ON:56/14给正电压时,电机逆时针方向旋转。

2~5)电流限制:23%~100%(缺省值)

6~9)电流环增益:0.5(缺省值)~11.5

10)OFF:速度闭环控制(缺省值)ON:电流闭环控制

S3(第一轴)/S6(第二轴):

1) ON:速度设定滤波(T= 2.2 ms);OFF:无速度设定滤波(缺省值)

2) ON:速度实际值滤波(T= 280 µs);OFF:无速度实际值滤波(缺省值)

3) ON:速度控制器滤波(T= 370 µs);OFF:无速度控制器滤波(缺省值)

4) ON:电流设定滤波(T= 110 µs);OFF:无电流设定滤波(缺省值)

5) ON:速度控制适应开;OFF:速度控制适应关(缺省值)

6) ON:准备好信号;OFF:故障信号(缺省值)

此信号非常重要,它对电源模块或监控模块上的准备好继电器起作用。当友好型界面控制板和标准型界面控制板一起使用或标准型界面控制板单独使用的时,使能信号未加或轴产生故障,电源模块上的准备好继电器将动作。

7) ON:从动轴控制,必须在电流闭环控制方式下工作;OFF:主动轴控制(缺省值)

8) ON:电流控制带I原件(缺省值); OFF:电流控制不带I原件

更多西门子伺服资料http://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