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铜评屏蔽层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6-02-10):
控制电缆和高压电缆铜屏蔽层都要接地,是否可多点接地?我问过我们总工,他说可以。但我还是不太明白,电缆的两端接地,两点之间是否会形成电位差?如有的话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不会有吧,应该接的越多越好吧

网友B:
这个我没想过.我只知道要重负接地

网友C:
屏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哪位朋友搞无线电的朋友提供一下资料.

网友D:
屏蔽技术是抑制电磁干扰的重要技术措施,正确合理的屏蔽技术可以抑制干扰源,阻断干扰的传输通道,阻止干扰进入系统内部.根据干扰源的不同情况,屏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静电屏蔽,2电磁屏蔽,3磁屏蔽,4驱动屏蔽.

网友E:
控制电缆应该单点接地,否则高频型号在屏蔽层→大地→屏蔽层之间行程回路,起不到屏蔽作用。

网友F:
低频电缆单点接地,高频电缆多点接地

网友C:
把手机放在密闭金属容器中会接收不到信号.把手机放在接地体上照样能接收信号.看来接地还有别的原因,不只是屏蔽.请大家讨论

网友G:
单点接地,强弱分开

网友H:
控制电缆不應两端接地。

网友I:
单点接地,不能两点接地,否则会在屏蔽层形成电位差和电流。

网友J:
电缆单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双层绝缘隔离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参见: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1609

网友K(2007-04-04):
朱工: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调试的一个系统,只要变频器(200KW)一开起来,现场的一个流量信号就会报警,他俩的走线也没有交叉,现在对流量信号的屏蔽接地也做了相应的处理,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J:
回复楼上的“下”网友:
如果你确信系统的接地很规范,那么,系统中的那根“会报警的流量信号线”受到的有可能是低频干扰。建议:
1.给这根线套上钢管或换成钢带铠装电缆型的双绞屏蔽电缆。
2.直接给干扰源罩上一个铁皮(或不锈钢)盒。

网友L:
你说的控制电缆应该是信号电缆吧?传输4-20毫安信号的电缆一般只需一点接地即可(在控制屏端接地)两点接地会屏蔽层会有环流,干扰信号传输.如果屏蔽层接地断了,外界的动力电缆的干扰会使信号畸变.我们就经历过,因为屏蔽接地断开,导致信号传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