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载流量表

楼主(2006-02-10):
导线面积mm2 1 1.5 2.5 4 6 10 15 载流量A 8 12 20 25 32 50 65

 导线面积mm2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量A 85 115 150 175 225 250

网友A(2007-12-19):
90kw电机用多大截面的电缆?

网友B:
建议按载流量的1/2选取

网友C:
   按电器行业的规定75kw~90kw的电动机选用95平方毫米电缆,90kw~132kw的电动机选用两根50平方毫米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