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求助:请问变频器在恒转矩情况下降低了频率能节能吗?

楼主(2006-02-10):
求助:请问变频器在恒转矩情况下降低了频率能节能吗?
求助:(1)请问变频器在恒转矩情况下降低了频率能节能吗?
(2)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降低频率能节能?

网友A:
要根据负载情况而定

网友B:
没有高手 发表?

网友C:
看输出电流降了多少

楼主:
电流下降了有20A--30A左右!
根据现场情况出现了电度表的转速跟工频时候的转速一样或者更快,
但电流明显比工频下降了很多!

网友D:
T=9550P/n,转矩T恒定情况下,转速n下降则功率P下降。可以用原使用情况下的电流比较安装变频器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E(2006-07-16):
要看你带什么负载,比如说带的是4台水泵电机的总容量,你可以用三台软启动器控制三台泵,用一台变频器带台泵,使用PID控制就可以起到节能的效果。

楼主:
负载是38吨的球体!

网友F:
要根据负载情况而定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2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