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请教:抽水蓄能电站机组启动问题?

楼主(2006-02-10):
抽水蓄能电站在电网系统中可以起到调峰填谷的作用,如单台容量的30万机组,每天停机启动一次 用什么怎么启动发电机组,是用一个比它小的电机来拖动 做背靠背吗! 请指教

网友A:
抽水蓄能发电当然是用水轮机来拖动发电机了,就像一般的水电站一样

网友B:
用变频器当然是最佳的选择,背靠背作备用。
啊尔卡斯,你们是专门搞这些设备的,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楼主:
TO:antisway此变频非彼变频 有很大区别吧.抽水蓄能那个接触的少.

网友B:
自控变频同步电动机(无换向器电机)调速系统---参阅陈伯时教授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其实是用晶闸管为功率元件的高压大功率变频器。

楼主:
原来是用晶闸管为功率器件 呵呵 感谢啊!

楼主(2006-06-02):
这个定意在变频还是软起动.变频变压软起动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据了解,这样的启动称为高压变频软启动.
我也是听客户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其实采用绕线式电机拖动水泵完全可以很轻松启动.没必要采用变频、软启动器.

网友E:
落笔千言,离题万里。

楼主:
就是离题了 接受批评!

网友F(2006-08-23):
抽水蓄能的发电机组是可逆的,发电时当发电机用,蓄能时当电动机用,把下游的水抽到上游。

网友G(2006-09-28):
看来换灯泡的和antisway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