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配置和启动citect opcserver

楼主(2006-02-10):
在citect 5.0 中如何配置和启动opc server ,麻烦那位大侠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本身它就有OPC SERVER,用OPC CLIENT可以看到有两个OPC,一个是
CITECT.OPC.1,另一个是CITECT .REMOTE.OPC.1;前者是同一台计算机之间OPC访问的,后者是网络之间访问用的,CITECT的OPC是opc1.0 的协议

网友B:
在OPC 服务器端,具体的该怎样配置了,我配置了DCOM还是连接不上OPC SERVER,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谢谢!!!

网友B(2006-04-03):
高手!!!在哪了?

网友C(2006-07-11):
眼下正做几个OPC服务器,用CITECT做为客户访问,请教各位,交流一下QQ2374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