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路灯故障分析

楼主(2006-02-10):
本公司一路灯,故障。其故障现象为,当合上总开关后,再把转换开关打到自动、然后转到手动,此时手动不能起动。如果关掉总电源,直接把转换到手动,此时能手动起动。故障情况就是如此:(各元件:KM1~3 220VAC KA380VAC KGT路灯时控器)现上传图纸,望各位同事分析:

网友A:
检查KA有问题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6-2-10 12:40:00 发表的内容:
检查KA有问题吗?
--------------------------------------------------------------------------------------------
硬件上什么都没有问题,我想可能是设计上找问题,忘各位再好好看一下。

楼主:
是不是转换开关,有问题,再则中间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线路有问题么,电压稳定不。

网友B:
该电路设计上的确存在缺陷。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yinwu在 2006-2-10 15:49:00 发表的内容:
该电路设计上的确存在缺陷。
--------------------------------------------------------------------------------------------
楼上哪位能讲一下,此电路设计缺隐在哪里吗,好让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三,

网友B:
分析如下:
当合上总开关后,再把转换开关打到自动时,KA线圈通280V电压,其常开触点闭合,这样KGT路灯时控器的三个常开触点闭合,使得KM1~3 线圈通220V电压,路灯进行时间控制,这个没问题。但是然后转到手动,通过X3-KA的线圈-已闭合KA常开触点-分三路:KGT路灯时控器的常开(现已闭合)-KM线圈-N,这样实际上是三个KM线圈并列后和KA线圈相串,KA起到自保作用,当然此时手动不能起动。如果关掉总电源,直接把转换到手动,才能手动起动了。

网友B:
笔误:将“当合上总开关后,再把转换开关打到自动时,KA线圈通280V电压”修改为“当合上总开关后,再把转换开关打到自动时,KA线圈通220V电压"

楼主:
楼上哪位说得不对哟,应该 是KM线圈怎么会和KA线圈相窜,我想应该是KM线圈和KGT相窜了,这样形成了一个回路,而此时KA线圈没有跳开的原因,对不

楼主:
我支持楼上哪位同志的发言。但此问题,好向很少遇到,

网友C:
请问楼主,图中X3和右边公共控制线是同一根线吗?请详细标一下几根控制电源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liuyinwu 的分析显然就是错的。转到手动时起码可以点动一下吧?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楼主:
你说得对。手动是能点动一下,X3是和X1共同组成380V X!是A相,X3是C相,对不起各位。上传图纸有点不清息/

网友D:
我觉得是转换开关前的进线有问题了,如果换成X2那转换开关在自动位置,X2和X3之间有380V电压,KA吸合,时控器工作,打到手动位置,KA失电,手动开始工作,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E:
电路设计意图上是正确的,错就错在KA是380VAC上;如果把KA换成220VAC问题也可以解决。分析如下:手动自动开关公共点接在X2上,而图上KA后端是接在X3上,也就是说X3是相线了;当第一次操作时将选择开关拔向自动位置,KA得电,KA触点闭合,时间开关也同时得电,这时,各个时间开关触点接通,KM1~3得电动作,路灯被点亮;当手自动开关转向自动的短暂时间内,相线X3经KA--KA触点---时间开关触点--KM1、KM2、KM3的线川---N线形成回路,所以3个KM仍然得电吸合,这时,按各个启动按钮是没用的,按停止有效。因而出现版主所述情形,如果断了电源开关的同时转到手动才可以手动启动。不知各位同意否?

楼主:
不同意,你说错了,再分析一下。

网友F:
debate的分析是对的,我同意。

网友E:
怎么不见版主说话呢?有没有去改正,告诉大家,让我们也分享
下你的喜悦。

楼主:
下面引用由debate在 2006-3-11 11:54:00 发表的内容:
怎么不见版主说话呢?有没有去改正,告诉大家,让我们也分享
下你的喜悦。
--------------------------------------------------------------------------------------------
改正的方法有几种,我选择的是将KA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改成220V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