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 转移命令怎么用?

楼主(2006-02-10):
有一程序,需要用转移命令,要求条件满足,程序转移到第一步执行,即返回到0000。三菱FX0N的转移指令是CJ P*,想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实现要求?P可以设定?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程序前面写个数字吧,你设定的要求达到后,cj P* 有效,执行此程序!跳转到你的设定数字处!

网友B:
在该调用指令前加P*,然后CJ P*,程序就跳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