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和笔记本的通讯线的制作?

楼主(2006-02-10):
三菱变频器和笔记本的通讯连接线如何制作?

网友A:
用RS-485吗?不知行不行。

网友B:
这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2006-03-29):
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D:
你用个通讯模块,然后自己编个通讯协议应该能行

楼主:
我有现成的软件了,就差连接线,呵呵

网友E:
我们的网线(PC  TO HUB)即可,不过你要用三菱的变频器软件(以前本人看到过日本厂商用过的,软件名称不知道了)

楼主:
是DB9RS232和RJ45吗?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A:
因为笔记本的串口是RS232的,变频器的PU接口是RS485的,必须加个RS232转RS485的模块才行。

楼主:
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F(2006-04-28):
是啊,如何接线,请高手告之 ,谢谢!

网友G:
电子市场花80大洋买个232转485的头,再自己弄根线吧,注意收发别反掉了.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楼主:
楼上说得也太贵了吧

网友F:
 电子市场花80大洋买个232转485的头,再自己弄根线吧,注意收发别反掉了,RS485 转换RS232的接口不能少!否则你只能买一只通讯模块啦!我已经试验成功勒!

楼主:
楼上的教教啊

网友H:
polo1,说的没错,用一个RS-485到RS-232的转换模块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再需要增加一个USB到RS-232接口的转换模块就OK了,具体接线参考使用手册就可以了,用两线制,半双工通信方式。

网友I(2006-06-05):
我用的是RS232,RS485与触摸屏连,再连电脑

楼主(2007-04-25):
具体接线方法如下:
变频器         rs485转换器(RS232C)
3.RDA-------------T+
4.SDB-------------R-
5.SDA-------------R+
6.RDB-------------T-
以上和三菱变频器软件通信测试通过。

网友J:
加个转化就好了啊1

网友K(2007-05-30):
连接好了,有软件可以读变频的参数吗?

楼主:
有软件可以读变频的参数

网友L(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