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为什么面板无显示

楼主(2006-02-10):
各位大虾,我的变频器abb acs510刚安装1个月,3次显示变频器无应答;停电,把面板重新安装一下RJ45接口,重新送电就可以;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把?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用的是外部控制吗

网友B:
你可先换个接头,或换个盘试试,不行的话,做保修吧。QQ 31738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