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实现三台台达变频器同时加速?

楼主(2006-02-10):
我想实现三台台达变频器同时加速且三台设定的频率不同但要保证加速时间相同(即虽设定的频率不同但应实现同时到达设定频率),我原是通过程序将加速时间值同时送到三台变频器的加速地址里,以为加速时间确定不管我设多少频率到达设定值的时间是一样的(比如我加速时间设10秒,频率设10HZ时应10秒到达设定值10,频率设20HZ同样应10秒到达设定值20),但实验结果我发现加速时间值是到达最高频率的时间,设定频率的加速时间与最高频率加速时间成正比(就是最高频率为50HZ加速时间为50秒,那么设定20HZ加速时间需20秒,设定30HZ加速时间为30秒),那么我应怎样实现一旦加速时间确定,不管我设多少频率到达设定值的时间是一样的呢?请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A:
那你将每个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值成不同的数值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假如你想在3秒之内使:1#变频器的频率从0Hz达到20Hz
                    2#变频器的频率从0Hz达到30Hz
                    3#变频器的频率从0Hz达到50Hz
那么你只要将:  1#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值为9秒
                2#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值为6秒
                3#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值为3.6秒
就可以实现在3秒钟内,使三台变频器同时达到相应的运行频率。

网友A:
有一点需要注意,(仅以台达M系列变频器为例)加减速时间是指的从0HZ到最高操作频率的时间。不是从“启动频率”到“最高操作频率”的时间,设置时应注意。

楼主:
要是设定的频率不确定是个变量,那么要想实现加速时间一样是不是就不能通过更改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值实现了?谢谢你

网友A:
那样的话,可就不好解决了。请问你有没有联系方式,比如MSN或者邮箱。以方便以后和您联系。

楼主:
我的邮箱是wjy_3715@163.com谢谢你.我想了一下通过计算将三台变频器加速的实际时间看成一个定值(即三台加速实际时间一样设为A),而加速时间为变量X要通过实际时间和设定的频率数计算得出,我试了一下可以但就是精确度不够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用到除法会出现小数,虽然我用了小数计算可是结果还是有点差异,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可以在外围电路做,且线性好.
有兴趣可以交个朋友
lixiangleiyx@163.com

楼主:
台达的变频器,如果用到会联系你的,先谢了.

网友C:
简单。不要使用频率,使用百分比。
例如1#机器:0~30Hz对应为0~100%,2#:0~40Hz对应为0~100%,3#:0~50Hz对应为0~100%。
在系统运行时只要同步3台机器对应的频率百分比即可。例如你的加速时间为10秒,在5秒时应都加到50%,用PLC算1下各自的频率,送变频器即可。

楼主:
又出现了个新问题,我更改设定频率值后变频器没反映仍以原来的频率运行,但开停机好用.我监控后发现M1129 ON接收逾时,怎么改动能避免接收逾时呢???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的,你只要在程序里对一台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做一个加速曲线就行了,另外两台的你用速比来就行计算就行,2#=1#*K2,3#=1#*K3,同时输出1#、2#、3#的值就行,这样就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达到各自的设定值了

楼主:
zhang:怎么在程序里对加速时间做一个加速曲线我不太明白,而且2#=1#*2不是在1#基础上放大2倍吗?若1#设11.5HZ,2#设38.8HZ,1#与2#并不成2倍关系呀,可能是我知道的太少没明白你的意思,再多解释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1,2,3号变频器设定值都是变量不确定,我就想实现1,2,3设定值不同但可在相同时间内分别达到各自的设定值.

网友E:
下面引用由yi yi 在 2006-2-11 10:02: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邮箱是wjy_3715@163.com谢谢你.我想了一下通过计算将三台变频…
--------------------------------------------------------------------------------------------
这样应该可以,注意要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成零,其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你自己考虑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的程序终于可以了,这与大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要再次感谢大家,感谢你们,我的朋友.Thank you very much!^_^

网友F(2007-08-29):
五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接线与设置请赐教

邮箱:guoqinghe.700603@163.com

楼主:
你五台变频频率相同吗?是同时启动停机?是用PLC控制吧,如果是接线只要将每台变频器的通讯口里的3(-)4(+)与PLC的485通讯口的两根通信线与连接就可以了.(变频器通讯口用的是水晶头,只要将其中3,4对应的两根线与PLC485的-,+接好就行了),变频器的通讯设置就是选择由通信控制,频率来源由通信控制,还有通讯波特率,通讯格式要与PLC设定的一致,各变频器设置不同的通讯地址.

网友G:
又学了一手,长来论坛看看,就是有收获呀.

网友H(2008-08-27):
如何可以使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迅速降低为0HZ,也就是说我想让高速运转的负载快速停止,我用的是台达M系列变频器,望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I:
停的太快对电机和变频器都不好,加制动电阻会停的少快点,可是也不能太快,制动电流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J:
实现的方法比较多
可以用前机的模拟输出作为后机的模拟输入,这样,频率就可以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