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从站之AVR单片机

楼主(2006-02-10):
PB_SLAVE AVR实现
ATMEGA8535实现PROFIBUS DP从站
FCK = frequenz; BAUD = Baudrate; UBRR =
PB数据初始化:
void PB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模块
void UART_Init(void);
-187.5kbps @ 6MHz
-receiver enable
-11 bit
-enable receiver irq
定时器0初始化:
TCNT0 =TIMER_INIT = 256 - 4 * (33 + 20)
串口模块功能:(功能:数据检查)
void UART_Check_Parity(void);
void UART_Set_Parity(void);
void UART_FC_Byte_Check(void);
void UART_Send_Pos_Ack(void);
void UART_Send_Pos_Ack_End(void);
void UART_Send_Ident(void);
void UART_Send_RS(void);
void Receive_Data_Ack(void);
void UART_Send_Request_Data(void);
void Restart_Sync_Timer(void);
串口中断模块:
void UART_RXC(void);
void Adr_Check(void);
void LE_valid_no(void);
void UART_TXC(void);
定时器中断模块:(功能:时钟同步)
Timer0_ISR(void);
Timer0_ISR_Start_Send(void);

AVR-PB-Slave.h头文件
#define IDENT_LENGTH  44
#define IDENT_BYTES  (IDENT_LENGTH + 10)

//------------------------------------------------------------
//用户配置数据
#define TSYN  33
#define TSDR  20 //bit times!
#define PB_ADR  8
#define MAX_LENGTH  22 //max length of telegrams
#define TIMER_INIT  256 - 4 * (TSYN + TSDR) //timer0 counts 4 times to generate irq
#define TSYN_COUNTER  TIMER_INIT + 4 * TSYN //this is what the timer should contain at tsyn
#define BR_DIV  1 //baud rate divider for desired baud
//rate - here 187.5kbps @ 6MHz
#define UART_CTRL_INIT  0b10010100 //enables recv-irq, recv and 9th bit

//串口标记定义
#define LE_valid      1 //Bit0: LE-gueltig
#define LE_validbit  0 //Bit0: LE-gueltig
#define variable    2 //Bit1: variabel
#define variablebit    1 //Bit1: variabel
#define counter_set1  4 //Bit2: counter_set1
#define counter_set1bit  2 //Bit2: counter_set1
#define counter_set2  8 //Bit3: counter_set2
#define counter_set2bit  3 //Bit3: counter_set2
#define telegr_end   16 //Bit4: telegr_end
#define telegr_endbit  4 //Bit4: telegr_end
#define recv_enabled  32 //Bit5: the receiver is being used
#define recv_enabledbit  5 //Bit5: the receiver is being used
#define tran_enabled  64 //Bit6: the tranceiver is being used
#define tran_enabledbit  6 //Bit6: the tranceiver is being used
#define adr_valid    128 //Bit7: this telegram has our adress
#define adr_validbit  7

//用户标记定义
#define DAExtbit    0
#define DAExt  1
#define SAExtbit    1
#define SAExt    2
#define PRIObit  2
#define PRIO    4
#define NO_ACKbit  3
#define NO_ACK  8
#define REQUbit  4
#define REQU    16
#define telegr_completbit  5 ;Bit0: telegr_complet
#define telegr_complet  32 ;Bit0: telegr_complet

//LSAP标记定义
#define Data_Ind0bit  0
#define Data_Ind0    1
#define Data_Ind1bit  1
#define Data_Ind1    2
#define Data_Ind2bit  2

网友A:
顶啊,好,就要原理图和源程序.能Email到WXMSD2000@YAHOO.COM.CN更好

网友B:
也能给我发一份原理图吗?另外想请教主站与从站的通信程序,E-Mail:zhanpinghong@sohu.com非常感谢!望回复

网友B:
我也要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能Email到zhanpinghong@sohu.com吗?非常感谢!

网友C:
我想要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能Email到s_john@sohu.com吗?非常感谢!

网友C:
我想要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能Email到s_john@163.com吗?非常感谢!

网友D:
mimikankan您好!
给我们这些初学者讲讲您开发DP从站的过程好吗?我们买了鼎实公司的嵌入式从站和西门子的CP5613,但是我感到资料仍然不够,不知道怎样开始才好?
在下先谢谢啦!
我的Email:lxhgly@126.com

网友E(2006-03-14):
mimikankan, 你好,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AVR单片机ATMEGA128与SPC3构成的232信号转PROFIBUS总线的接口,非常需要您的资料,谢谢
我的邮箱是:ygl000000@163.com    QQ:46413567

网友F(2006-08-04):
我想要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能Email到chingfai_cm@hotmail.com吗?非常感谢!

网友G(2006-09-15):
mimikankan, 你好, 我正在做一个ATMEGA128单片机与SPC3构成的DP从站接口,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希望得到你的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谢谢
我的邮箱: hurstcch@sina.com    MSN: hurstcch@hotmail.com,希望可以在MSN上进行交流

网友H(2007-04-30):
你好,我刚接触这个方面的知识,做毕设用的是infenon的C167CR单片机。
我想要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楼主能给我发以下么?
shannon0108@163.com

网友I:
wo  DAAGUANG@126.COM

网友J(2007-05-31):
正在接触profibus,很多东西不太明白,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chenhongbin@sina.com.cn

网友K:
都一年半了,没见上传啊

网友L(2007-08-13):
LZ很厉害啊,
我们都是买了SPC3,
而你是自己实现的ProfiBus PB协议,
不知道现在的可靠性如何?
小弟正也打算自己做了,
就是一直没这个自信,
佩服哦!

网友M(2010-07-05):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LZ很厉害啊,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tfgood@163.com

网友N(2011-02-23):
顶!!!楼主也发份给我吧,谢谢!!

邮箱是:413579919@qq.com

网友O:
看过一个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生论文,内容差不多,能跑到500k

网友P:
mimikankan, 你好, 我正在做一个ATMEGA128单片机与SPC3构成的DP从站接口并与PLCs7-300链接,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希望得到你的一份原理图和源程序,谢谢
我的邮箱: liangqi2728@sina.com  QQ号:782601119

网友Q(2011-04-16):
楼主,你好,我正在做一个ATMEGA128单片机+SPC3实现PROFIBUS的项目,能发些资料给我吗?或留下你的联系方法.谢谢.我的邮箱:jxncxy@sohu.com;QQ:33508691,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