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GBT做电子负载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6-02-10):
  我是利用西门康的IGBT做大电流电子负载。系统有大电流电源,IGBT及其驱动,0.1欧的大功率电阻。
  系统的接法有两种:1:电流流向为 电源+ -〉电阻-〉IGBT-〉电源负。
                    2:电流流向为 电源+ -〉IGBT-〉电阻-〉电源负。
  请问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我是利用第二种接的,IGBT通断频率为10KHz,发现电流波形的上升沿有很高的峰值,请问这个峰值应该如何消掉?
  还有IGBT的集电极接续流二极管和发射极接续流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我刚刚接触IGBT,所以可能问得不是很好,恳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A:
    选第二种,电流流向为 电源+ -〉IGBT-〉电阻-〉电源负,这样接是最好的,因为电阻,也是负载,直接对地,要是IGBT断开,也对IGBT没有多大影响,不容易损坏.
   IGBT通断频率为10KHz,发现电流波形的上升沿有很高的峰值,这是正常的,你需要加无感电容来消除尖峰,一般加0.01-.0.22U.AA
   IGBT的集电极接续流二极管和发射极接续流二极管,是对感性负载而言,会有很高的反峰电压的产生,反峰电压一般是额定电压的7-9倍,若没有续流二极管,会烧IGBT.

楼主:
  好的,谢谢了!可是我现在已经买了集电极带续流二极管的IGBT了,我先按照第一种试试!
  回路电压为14V,电流为0-150A,频率最好选用多大的呢?厂家说20K以内都没问题.
  还有那个无感电容单位是uF 吗?另外RCD网络里的二极管有什么特殊要求吗?